如何记忆solder mask为阻焊层&&paste mask为助焊层?

楼主(2009-05-12):
solder和paste的意思差不多

而mask有 掩膜 的意思

个人觉得solder mask和paste mask的字面意思比较接近 所以经常分不清哪个是阻焊层哪个助焊层
不知各位XDJM是怎样来区分记忆这两个东东的?

网友:
    PASTE 有糊状物的意思,可以想象是指锡膏. solder  掩膜的意思,可以想象为阻焊膜.

楼主:
    mask是掩膜的意思的

网友:
    这个很好记吧?

楼主:
    好记?我常常搞混的,呵呵

楼主:
    up 期待大侠来讲讲

网友:
    solder mask:阻焊.通常开窗补偿为4-10mil
    paste mask:锡膏.通常比solder mask大.

    我们从PCB板厂拿到的板就是solder mask,
    而送去SMT加工的话,就需要做钢网,就是锡膏层,paste top和paste bottom这两层.

    对于新手,可不用去理解这两层.总之你的焊盘封装有多大,做出来就有多大。

    如果你不用接触到PCB生产,paste可忽略不去学它。

楼主:
    版主说得很好 但是我的困惑不是分不清阻焊层和锡膏层的作用
    而是这两个英文名称的记忆 因为从英文字面上来并不好区分的

网友:
    一般手工焊接pcb时,gerber文件可能只用到solder mask,而用不到paste mask,所以只记住solder mask是阻焊层即可。

楼主:
    to myexpma:
这个我明白的 打样阶段只是手工焊接 等功能各个方面都实现时便需要大规模生产了 此时就需要开钢网了
    所以。。。

网友(2009-06-13):
    我市这样记的,按读音谐音,  solder--> 稍等--〉有阻碍的意思--〉阻焊层
                                paste-->past-->通过--〉助焊层
    呵呵,帮助记忆,别无它意

网友(2011-02-24):
    位置,以便焊接,所以命名为助焊层。也是负层,标注出来的区域没有屏蔽,
    没有标注出来的用来屏蔽。
Solder Mask 焊接屏蔽,屏蔽掉焊接的位置,露出的位置可以焊接,所以命名为阻焊层。也是负层,标出的区域用来焊接,没有标出的焊接属性被屏蔽,使用绿油覆盖。
在制造PCB时,使用SMOBC工艺对paste Mask层焊锡流,对Solder Mask铺阻焊材料。在Solder Mask 层画线,这样的线就会曝露出来,用于散热。
    在焊接电路板时,paste Mask用来做钢网,用于涂焊锡膏。
    Solder Mask比paste Mask 大一圈,大概大12mil.
    paste Mask形状与SMD焊盘一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