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16.2高亮网络后,区分所在层的设置在哪?

楼主(2009-05-12):
16.2版本  高亮一组网络后,都是一个高亮色,打开多层线后,看不出所在层。

哪位高手知道:区分走线所在层的设置在哪?

原来的低版本是在setup--user preferences里的某个勾,高亮后显示为花线,可以看出本来在哪一层。

找了N久没找到 16.2的变化真大~~

楼主:
没人知道么?

网友(2010-01-08):
Setup=>User Preferences Editor
Display--Highlight 将display_nohilitefont钩取消,默认是钩上的.

网友:
钩掉好像也不行

网友:
是不是在display>>color visibility中将display中的temporary highlight中的颜色改为绿色就可以了,默认的是白色,所以暂时高亮时很刺眼。

网友:
楼上的说的与楼主的问题扯不上边

网友:
不好意思,我没有看仔细,应该是4楼说的那个地方,不过应该是把那个勾勾上

网友:
四楼说的那个地方是鼠线显示实体,非虚线。但不管实体虚体都解决不了楼主的问题,不知道楼主所说的15.X中的是哪个设置,个人感觉此问题解决不了。先一层层看吧。

网友:
    关了display / opengl / disable_opengl
选中网络后点右键接着选中assign color
关键到了,记得选中highlight pattern
    当然如果不关opengl的话,必须缩放到一定程度才能看到

网友:
    这个是完整的效果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