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装库中Flash 调入单板后不显示

楼主(2009-05-12):
5金币
详细说明见附件word文档
1、是否仅仅为显示问题
2、FLASH是否有专门的设置路径
3、如果不对,可能的问题是哪里?
请高手作答,谢谢。

网友:
正常,在负片层才会有显示,而且要打开drawing options中的thermal pads选项。

楼主:
感谢版主,真是好领导,我仿佛吃了个定心丸。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只是在这块板子上存在Thermal Relief显示为 Rect 60.00*60.00,当我新建一块PCB时,封装调入后显示的依然是FLASH啊
详情见WORD文档,是否这两者都属正常现象呢?
非常感谢啊!

网友:
anti pad  比regular pad小  不符合pad的规则

网友:
Thermal Relief的类型不能选null 应改为circle,并去掉下面的TR31C71

楼主:
没有为空啊,只是用了FLASH

楼主:
大家还有确认的吗,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吗

楼主:
高手们都那里去了啊,我的问题一直就没解决啊,详细见附件

网友:
把Thermal relief选择flash

网友:
如图选择Flash

楼主:
目前还没有任何人的意见切实可行哦,高手们出招吧

楼主(2010-09-02):
回复 网友A:

感谢,非常正确

网友(2011-02-17):
把你的封装所有文件铁上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