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llegro

楼主(2009-05-12):
我在笔记本出现了系统故障,从装了一下系统后就不能装allegro了,怎么回事??除了需要光驱,还需要装什么驱动吗 />谢谢

网友:
重装allegro撒

网友:
可能是注册表的问题,以前见过这问题,用优化大师优化下再装试试呢

楼主:
已经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