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2.O设备接口差分线注意事项

楼主(2009-05-12):
在绘制USB2.O设备接口差分线时,应注意以下几点要求:
①在元件布局时,应将USB2.O芯片放置在离地层最近的信号层,并尽量靠近USB插座,缩短差分线走线距离。
②差分线上不应加磁珠或者电容等滤波措施,否则会严重影响差分线的阻抗。
③如果USB2.O接口芯片需串联端电阻或者D 线接上拉电阻时.务必将这些电阻尽可能的靠近芯片放置。
④将USB2.O差分信号线布在离地层最近的信号层。
⑤在绘制PCB板上其他信号线之前,应完成USB2.0差分线和其他差分线的布线。
⑥保持USB2.O差分线下端地层完整性,如果分割差分线下端的地层,会造成差分线阻抗的不连续性,并会增加外部噪声对差分线的影响。
⑦在USB2.0差分线的布线过程中,应避免在差分线上放置过孔(via),过孔会造成差分线阻抗失调。如果必须要通过放置过孔才能完成差分线的布线,那么应尽量使用小尺寸的过孔,并保持USB2.0差分线在一个信号层上。
⑧保证差分线的线间距在走线过程中的一致性,使用cadence绘图时可以用shove保证,但在使用protel绘图时要特别注意。如果在走线过程中差分线的间距发生改变,会造成差分线阻抗的不连续性。
⑨在绘制差分线的过程中,使用45°弯角或圆弧弯角来代替90°弯角,并尽量在差分线周围的150 mil范围内不要走其他的信号线,特别是边沿比较陡峭的数字信号线更加要注意其走线不能影响USB差分线。
⑩差分线要尽量等长,如果两根线长度相差较大时,可以绘制蛇行线增加短线长度。

网友:
感谢斑竹的对我设计的指导 非常感谢

网友:
③如果USB2.O接口芯片需串联端电阻或者D 线接上拉电阻时.务必将这些电阻尽可能的靠近芯片放置。

版主我对这个有异议,上拉电阻应该是要接到USB接口头的那个地方,尽量靠近,还有,USB走线也并不是越短越好,有时候呀做ESD的时候越短就麻烦了。我说的是没有加ESD保护器件的情况。毕竟很多老板是舍不得的。

网友(2011-06-10):
哦,那要怎么走才能过EMI和ESD?

网友:
“差分线上不应加磁珠或者电容等滤波措施,否则会严重影响差分线的阻抗。”????
SB 要进行 USB-if 认证的话  PCB可根据电路的需要加电阻和电容的

网友(2013-07-03):
拜读,呵呵
usb的D+和D-这两者之间需要差分阻抗控制90Ω,那么如果这对差分线如果包地的话,D+和D-对地阻抗有要求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