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态铜裂开

楼主(2009-05-12):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 铺了一块动态的铜,  铺完后指定网络后铜皮中间出现一裂纹, 成为两块铜, 而裂开的地方没有什么器件, 请问大家遇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没遇到过," Y3 t# T9 q' ^1 h
是不是有什么隐藏的元器件在中间呢,

楼主:
没有啊, 是不规则的裂段, 全部显示打开了,没有什么东西啊

网友:
最好截个图上来看看哦

网友:
update铜后还会出现吗?

网友:
软件BUG, 试着改一下SHAPE的参数,或将SHAPE删除重铺。

楼主:
今天仔细看了看, 旁边的一块铜皮外框有一个小尖角, 大概20MIL , 但造成临近的铜皮几百MIL 的长的断裂, 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