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去掉IBIS模型的Warning!

楼主(2009-05-13):
如图。

网友:
数据非单调是根据vendor的测试结果输出的,一般而言这种warning是不可能消除的,因为IC实际输出就是这样的。IBIS报warning是作出提示,如果仿真时出现问题可以作为参考之一。

楼主:
数据非单调是根据vendor的测试结果输出的,一般而言这种warning是不可能消除的,因为IC实际输出就是这样的。IBIS报warning是作出提示,如果仿真时出现问题可以作为参考之一。
引用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可以不管它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warning一般不用处理,error一定要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B:

warning一般不用处理,error一定要处理
引用 网友C:

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

网友A:
谢谢你的回复,这个可以不管它吗?
引用 网友B:

如果仿真出来的波形没什么问题的话一般你不需要在意这一类warning,事实上因为特性非单调而造成信号质量不好的情况也很难遇到。而且成熟的vendor提供的芯片也大不会有这样的warning出现。

网友C:
一般会出现什么样的错误?
引用 网友B:

常常报错主要是一些语法上的规范,譬如版本,字数,关键字不识别这一类的问题。其实一般而言error是很容易根据提示信息给与修正的

楼主:
大侠们有这方面的书吗?
大多数都是english的,越看越烦啊!!!

网友:
这些东西不看英文是不行的呵呵,把IBIS Spec啃透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