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口电路疑问!做过网口电路的请帮看看

楼主(2009-05-13):
1处为什么要接到3.3v?
2处则交流到地,且通过电容与网口交流耦合?

楼主:
图片怎么穿不上去阿?!

楼主:
怎么没人回呢

网友:
简单说一些,主要就是提供一个线路的阻抗匹配,让差分对间看上去是100欧姆的阻抗。一般T、R都是上拉到电源,不会一对上拉打地,一对上拉到电源。

还有一种设计,就是没根线对地50欧姆的交流设计(50欧姆+100nf电容),就是保证每根线的阻抗是独立的50欧姆,2线是稀松耦合,这样差分阻抗就是100欧姆。

,变压器的中间抽头通常是上拉到IO的电源电平(3.3V or 2.5V).

具体一些芯片和变压器可能也有自己的说法。

网友:
针对RX的PN线,基本跟上诉一直,但是为什么串一个电容呢,你前边已经是变压器,帮你做个信号隔离,这里的串电容可以去掉。

楼主:
简单说一些,主要就是提供一个线路的阻抗匹配,让差分对间看上去是100欧姆的阻抗。一般T、R都是上拉到电源,不会一对上拉打地,一对上拉到电源。

还有一种设计,就是没根线对地50欧姆的交流设计(50欧姆+100nf电容 ...
引用 网友A:

斑竹说的这两种情况,在网口芯片的相关应用上都有见到。
50欧姆交流到地,起与传输线匹配的作用,显见。
50欧姆上接电源的这种用法,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今天对下图电路做了测试,TXP/TXN,RXP/RXN是交流信号(不是正弦波),以电源电位为基准上下振荡。如果说信号以差分形式传输时,基准电平跟信号没什么关系的话,这里接电源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你说波形是正确的,确实以电源上下摆动, 那么对于芯片的接收电平这个摆幅超出要求没?

电阻接电源和接地带来的阻抗匹配相应是一样的,你要看PN端是否是连在一起的,通过2个50欧姆的电阻,就是差分阻抗100欧姆。

楼主:
你说波形是正确的,确实以电源上下摆动, 那么对于芯片的接收电平这个摆幅超出要求没?

电阻接电源和接地带来的阻抗匹配相应是一样的,你要看PN端是否是连在一起的,通过2个50欧姆的电阻,就是差分阻抗100欧姆。
引用 网友A:

摆幅不会超出芯片要求,有限幅二极管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