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router 又键的TUNE具体做什么的

楼主(2009-05-13):
pads菜鸟,问在PADS router中选NET,点右键,TUNE,我试了几次,好象没什么反应的嘛,到底是什么情况下用的,知道的朋友请教教我!

网友:
tune是绕线用的,你先得给你的NET限定一个规则长度,不然你点击tune当然什么都没有啊!

楼主:
谢谢2楼的朋友

网友(2011-06-10):
设定长度还是没用是什么原因?PADS2007版本,而且设定的长度是适合的

网友:
1,是否有足够的绕线空间?
2,间距设置是否合适?
3,配置文件是否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