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兆网接口下面内电层扣铜了,怎么计阻抗?

楼主(2009-05-13):
没有参考面是不是就是没有阻抗?没有阻抗的话,那这段不就不连续了么?我听到的说法是,Rj45下面扣铜是为了线做的粗一点。但我是4层板啊,一挖参考面可就要过芯板了,那就太远了

我用 PolarSi8000 该如何选模型呢?

之前不知道是不是发错了地方。

网友:
你说的扣铜是否就是去掉铜皮了,没有参考层也是有阻抗的,只是PCB厂做阻抗控制比较难,不过这种设计,你RJ45下面一定要都去掉铜皮吗? 可以保留,铜层距离板边10mm以上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线在TOP层,去掉第2层参考地,用第三层或者第四层做参考面。

之前在qq群里问是只去掉TOP层的铜么?得到的答复是,地层也扣去。

网友:
TOP走线,用3层或者bottom做参考这种做法,对PCB厂家难度更大,不建议使用。

TOP走线,你还要TOP铺铜吗?显然不可以。
建议你第二层做参考平面,这个参考平面可以是保护地,保护地和工作地在第二层做单点链接,提供信号回流路径。

楼主:
谢谢,版主的热心回复,正与厂家沟通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