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从pads logic的原理图中把元件库导出来啊?

楼主(2009-05-13):
如题,请高手指教啊。。

网友:
1.右键,Select parts
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2.右键,Select all on sheet
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3.右键,Save to library
EDA设计师论坛4.弹出如图对话框,Select allEDA设计师论坛
5.设置好保存路径。EDA365论坛网站|PCB论坛|PCB layout论坛|SI仿真技术论坛
然后把这个库保存好就行了。

网友:
全是乱码。看不懂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