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STELLA SKILL到底怎么装到ALLEGRO里去的,我试了N次还是不行

楼主(2009-05-13):
请问一下STELLA skill到底怎么装到allegro里去的,我试了N次还是不行,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怎么操作的,,,,,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不知道是什么冬冬?

网友:
    我是这么装的

网友(2009-07-20):
    有兴趣的可以进我的EDA365空间看看,里面有详细的教程

网友:
    我试了还是不行啊,加到菜单里,是灰色的,用不来。。。哪里出错了呢?

网友:
    我试了还是不行啊,加到菜单里,是灰色的,用不来。。。哪里出错了呢?

引用 网友A:

    添加菜单时需要谨慎,注意做好备份,可能是菜单里面标点符合或出现非法字符,这样启动allegro面板是灰色的,但在命令栏里敲相应命令是可以的。方便话可以将你修改的菜单文件发到网上来,有时间帮你看下问题所在。

网友:
    有兴趣的可以进我的EDA365空间看看,里面有详细的教程
引用 网友B:

    感觉你的头像是在深圳科技园那餐厅照的,地方比较面熟,呵呵!别见怪,我乱猜的。

网友(2009-08-19):
回复 网友C:
    在命令栏里也试过,不行,说没加载进去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出现错误:
    E- *Error* load: can't access file - "align_sym.il"
    ERRO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