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add model ?

楼主(2009-05-13):
哪位前辈指点一下,已有一个connector的model(AirMax_VH_100ohm_RAR_100ohm_3pair_2mm_MC2C_AB.s24p),不知道该怎么用,请问在hspice里面怎么用语句和前后的trace链接起来?

网友:
如下:
S1 tx_1 rx_1 tx_2 rx_2 ... tx_12 rx_12 0 mname=AIRMAX
.model AIRMAX S TSTONEFILE = AirMax_VH_100ohm_RAR_100ohm_3pair_2mm_MC2C_AB.s24p
注意你的s-parameter模型端口一定要和HSPICE里定义的端口一致

楼主:
太好了!真的太感激了!这个model是厂家提供的,看不到s-parameter模型端口?是不是要在模型里面自己来定义端口啊?怎么定义?

别的模型可以看到有端口,这个就没有!我不知道是不是要重新定义端口?然后才可以用啊!前辈请指教啊!

网友:
Part No.是多少?不可能没有配套的note可以查

楼主:
没有看到part number啊!

楼主:
这是model的前半部分,接下来没有上传的部分,全是数据!model信息就这么多!
! -----------------------------------------------------------------------------
y using this Touchstone file you agree to the following terms and conditions.
!
! Copyright
!
!        Copyright 2008 FCI
!
! This Touchstone file has been created for our customers and associates.
! FCI retains copyright in the entire text and graphic content of
! this file.  You may view, copy and distribute this file freely.
! You are not authorized to modify this file in any manner without
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FCI.  All other rights are reserved by FCI.
!
!
nformation
!
CI endeavors to use its reasonable efforts to place accurate and
! up-to-date information in this Touchstone file.  However, this file is
! provided on an as is basis.  FCI GIVES NO WARRANTY, EXPRESS OR
MPLIED, WITH RESPECT TO ANY INFORMATION PROVIDED IN THIS FILE,
NCLUDING BUT NOT LIMITED TO THE IMPLIED WARRANTIES OF
ERCHANTABILITY, FITNESS FOR A PARTICULAR PURPOSE OR NON-INFRINGEMENT.
CI SHALL NOT BE LIABLE FOR ANY DIRECT, SPECIAL, INDIRECT,
! CONSEQUENTIAL, PUNITIVE OR OTHER DAMAGES BASED ON USE OF THIS FILE.
!
rademarks
!
his file may include names for products that are trademarks
sed by FCI and FCI Group companies.
nauthorized use or misuse of such trademarks is prohibited.
! -----------------------------------------------------------------------------
!
#        Hz        S        RI        R        50
50000000        0.005840144402        0.01261774643        0.0001914812071        0.01131354154        0.0001832736293        0.0006898859316        0.0001672425175        0.0006812842794
-3.161805653e-005        0.000213994954        0.0001748447366        -3.27040591e-005        -1.77844438e-005        0.002900904769        0.0003273053863        0.002257234118
0.0001009970176        0.0001975123932        -9.780656986e-005        0.0001596273876        8.271699608e-005        -7.908730405e-005        6.400454777e-005        0.0001161377143
0.9966848883        -0.03432331243        -0.0001061817411        -0.00464460707        0.0003299924736        -0.0002976503138        -0.0003201485131        -0.0002034368166
-0.0001260793423        0.0001250651903        -0.0001258324326        3.363360506e-005        -0.0001109053014        -0.002098042675        -0.0002535615513        -0.001512366408

网友:
这你的要跟FCI要model note,否则只能自己根据24port自己去试,比如用1、3做输入,2、4做输出,看看S11,S21这些参数正常与否。

网友(2011-02-24):
长见识了,

网友(2012-05-14):
引用 楼主:
这是model的前半部分,接下来没有上传的部分,全是数据!model信息就这么多!
! ------------------------ ...

  这个你直接找FCI告诉你定义。不过他们一般的定义方式是前半部分是HEADER端,后半部分是RECPT端。即1对13,2对14...12
对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