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在线等!请问在PADS中如何查看某根线的长度了?

楼主(2009-05-13):
比如我画好了一根蛇形线,现在想知道它有多长。谢谢

网友:
选中某根线,F6,然后输入QL,再回车。

网友:
双击该网络走线就看到了所有信息!!!!

网友:
选中你要看的线点select pin pair   然后点右键  选properties 所有信息都出来了
ROUTED LENGTH  就是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