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ADS里面怎样快捷做Via

楼主(2009-05-13):
各位高手请赐教:
pads里面怎样快捷做Via,
小弟以前用allegro,现在所在这公司要用pads ,
但是我很不习惯pads 在层上做via,太麻烦了,
谁有高招,解决小弟难题,将很感谢。。。

网友:
在层上做VIA ?
什么意思
普通走线想打孔的话就按shift+左键
想打比较多的孔的话就选中你要打孔的网络
SELECT  NET  然后右键ADD VIA  想打几个打几个
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先打一个,然后CTRL+C      CTRL+V
很方便的

网友:
在PADS LAYOUT里只能打通孔,打不了盲埋孔是为什么呢?

网友:
打了通孔再在属性里面改成盲埋孔就好了

网友:
打了通孔再在属性里面改成盲埋孔就好了
引用 网友A:

在工程里已经做了盲孔,埋孔和通孔了,只是在走线时放置的只能是通孔,不知道是不是哪儿没设置好呢?还有跟设置的层对有关系呢?

网友:
先在STEUP  里选PAD STACKS里先作好盲埋孔
然后走线要打孔时点右键选择你要打的孔种类就行了

楼主(2009-09-06):
回复 网友B:
比如我想要在一块铜皮上大面积打via,
via之间的距离我要求设置为10mil。
怎么设定

楼主:
谢谢上面回复的好心大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如我想要在一块铜皮上大面积打via,
via之间的距离我要求设置为10mil。
怎么设定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这么做:
1.把DRC关掉
2.将复制的Via胶住
3.设置合适的Grid(比如via外径是20mil,将grid设置成30mil)
4.ctrl+c,ctrl+v即可

网友:
采用STEP and REPEAT 功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