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PCB文件能导SCH原理图吗?

楼主(2009-05-14):
请问各位高手protel99sePCB文件能直接导SCH原理图吗?赐教,谢谢了!

网友:
protel99se应该不可以,不过有一些软件可以将带有网络的PCB文件导出原理图,但是误差很大,仅供参考,建议还是将PCB文件弄明白后自己画一个SCH原理图

网友:
楼上正接,如果可以的话,那些抄板的就方便了,这是不合理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