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T仿真] SIMLAB的PCBMODE中如何设置元件值与IBIS?

楼主(2009-05-14):
    SIMLAB的PCBMODE中如何设置元件值与IBIS?
怎点了以后什么也没法设置?
    还有就是值是自己随便填写吗?有什么设置要求?

楼主:
    在PCB检查的时候 为何只有图示中的那跟网络被提及
旁边的貌似也有类似问题吧?为何在PCB检查中就没发现?

楼主:
    为何在EMC检查的时候提示这个问题?是许可文件的问题?还是那设置的问题?

    版主是否可以针对pads的asc文件给出一个简易SI/PI/EMI/EMC仿真的流程?

楼主:
    在emc的规则设置里面 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去设置才对?

网友:
    SIMLAB的PCBMODE中如何设置元件值与IBIS?
怎点了以后什么也没法设置?
还有就是值是自己随便填写吗?有什么设置要求?
引用 网友A:

进入这个路径,如果你的simlab2009安装路径是D:/Program Files/SimLab/的话
    file:///D:/Program%20Files/SimLab/Suite2009/getting_started/PCBMod/Documentation/default.htm

既可以看到ibis相关使用设置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挺高级的……貌似我也没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正版还是盗版的?正版用户请直接联系CST-China总部

网友:
    在emc的规则设置里面 应该按照什么样的思路去设置才对?
引用 网友A:

    你simlab如果是破解版的话,给个链接好吗?感谢一下啊

网友(2009-11-24):
    .

    O(∩_∩)O~
顶楼主 潜力贴支持个

欢迎和我一起谈理想,还没戒!春水堂唯品会乐蜂网美丽俏佳人玛萨玛索

网友(2010-07-30):
    [size=100%][size=100%]Reply [size=100%][size=100%]1 # [size=100%][size=100%]mengzhuhao

Dear Brother,

Do you have a good tutorial for learning SIMLAB PCB MOD? I badly need it. CAN you please share? (The link given in the post is either not working or I do not know how to use it.)

    Regards

    lg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