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等!!!急

楼主(2009-05-14):
请问怎么将元件库改命啊!!!!

网友:
选中,EDIT DECAL 点FILE    SAVE DECAL AS 就可以在上面改了呀

网友:
有个简单的办法
打开你安装的目录找到库德文件夹
例  D:\MentorGraphics\2007PADS\SDD_HOME\Libraries_bak

然后找到你要改名的库文件  有4个
如我要改  usr  的库名字
那么我就找出  usr.ld07     usr.ln07    usr.pd07   usr.pt07
把前面的use改为你需要的名字就好

楼主:
是个好办法,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