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protel99的问题

楼主(2009-05-14):
在原理图中做的三极管是射极接电源,基极接的一个限流电阻,但在生成网表后发现射极接到原理图中的那个限流电阻上去了,而基极却接到电源上去了,见附件。原理图中三极管管脚123对应EBC。如果不做修改会影响到电路的功能吗?三极管的封装也仔细检查过了,高手些帮帮忙啊,谢谢了

原理图

原理图

封装

封装

网表

网表

网友:
原理图元件封装脚位和PCB封装脚位对不上!

网友:
sch元件标识和pcb封装元件标识不一致,你要改其中一个才能用。类似的还有二极管,sch的是ak,pcb的是1,2,如果不改其中一个的话,原理图导到pcb会出错

网友(2009-07-27):
    认可3楼的观点

网友:
    是的,sch与pcb封裝腳位名稱是否對應的問題是protel應用中最基本的一個認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