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内层的细十字在那设置?

楼主(2009-05-14):
问题1.红框中的细十字是表示什么意思?

问题2.这个十字的大小和形式(90度或45度)好像可以设置的,因为在别的图上看到45度形式的比这个大的十字。在哪设置呢?

网友:
规则--内电层焊盘连接方式 中的 线粗

楼主:
好像不是版主说的那个哦,可能是我意思没表达清楚。
这个细十字和连接方式那个十字还不是同一个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