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C-7351生成的skill文件不能在allegro中载入的问题

楼主(2009-05-14):
最近刚从网上下载了著名的pcb封装制作软件PCBM_LP_Provisional_V702,生成skill的界面如下:

但是生成的skill文件在allegro中运行不了,出现以下错误:

我的allegro是16.01版本,而PCBM_LP_Provisional_V702生成的skill是16.0版本,是这个原因导致错误么?求教!

网友:
看看生成的文件夹下有没有其他批处理BAT后缀之类的文件,如果有把代码贴上来看看。LP2009版本15.0都可以的支持的!

网友(2009-09-30):
我用的16.2的版本,可以出,不过有BUG,SMD焊盘会出些问题,要手工调整

网友(2009-12-02):
    我也是生成后在导入的时候一直出错

网友:
    请问大侠们
    为什么我用PADS07.2
    做的封装导出
    都出现转换错误的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