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我刚做好的版

楼主(2009-05-14):
请教各位大侠,我们在画板的时后是不是应该先走电源线在走其他的线在,地线如何走啊?

Layout PCI.rar

网友:
这是一个像是新手画的板么,你太牛了

楼主:
是我画的,怎么了,有哪里不对指教一下,

网友:
可以单面放器件,U8旋转90度线比较顺

网友:
画得不错,电源处理得不怎么样喔,因为你的3.3vVCC是从J1这边过来的,在那里的时候应该要加粗,这条线是整块板的电源。但是你的3.3vVCC都是一样的线宽,还有就是滤波电容应该接在IC边上尽量不要打过孔,最好跟IC放在同一层,因为你的空间好充足。

楼主:
我怕达不到要求,所以做四层,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
这该不会是某书的例子吧

网友:
上面有几位回复真是误人子弟。
我就直话直说了。布局太烂。这种板子两层足够了。元件放单面也可以搞了。
如果把U4放到左边的话。U8再转90度的话。U8与U9中间的线会顺的很多!!!
电源和地完全没有规化。去藕电容的摆连线也有问题。一般是一端电源一端地的(接芯片脚上的电源与地)
铺铜间距太小。有走线竟然从焊盘中间出线。问题太多。。。。
一般来说。
先布局,再走关键信号线。同时对电源的要提前规化好。最后走电源和地,尽量用平面。

网友:
哈哈 书上的例子

网友:
我在补充一下走线的问题:如下图
就是via不要在一排打那么多,4个最多了,象他这样打,内层的shape连接不好

刚又看了下,内层没铺铜,不过LZ意思是在内层铺铜的,那干吗电源和地还用线连呢?这样做的话,2曾板完全可以搞顶了!~
还有曾面的设置问题:

网友(2009-06-14):
兄弟,你真牛!
在此也有几个问题想请教
1、请问你那些标注是怎么标上去的,板框的我根本就没法标,里面的我只能标注一次后面的就没有反应了
2、那个HATCH OUTLINE是怎么设置的,有什么作用
向来过这里的高手请教,小弟是刚学这个软件的,多谢啦!

网友:
楼主,你的学习精神值得嘉许!
但是此板子的确问题太多.我就针对电源部分对你说说吧
一个板子的最重要问题之一是电源的处理.这是板子工作正常的先决条件.所以电源的处理必须到位.在这之前你必须做到理解电源的通路,板子的电源输入在哪,如何转化为其它电压等,电源的流向在设计之前你要做到清晰明了.比如这个板子中,J3的A5,A4,A8为5V输入,这是主电源,再由U1转为3.3供其它器件使用,所以5V这条通路提供比较大的电流,并不一条简单的走线连起来就行,而需要加粗或铺铜处理.其它电源通路也如此.滤波方面也要注意,要尽量靠近引脚,至于回路方面的处理(如11楼的解说),也需要注意.把电源处理好,板子你就成功了一半

楼主(2009-07-17):
多谢高人指教,受教了

网友:
看你的板子布局真的很烂,要是我们老板这么好久好了。哈哈
y175813652 说的很对。双面板吧,布局多花点时间,特别是对于新手来说,布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布局布的好,你L板也很方便。

网友:
大家议论的好,学习了

网友:
我用2005,打不开,不好意思就不看了
看了别人的贴图,
1\排线打孔很糟糕,建议相邻过孔分开以避免地回路不通畅
2\布线时格点设置太小了,估计你是用1mil或更小,这样排线间距很不规整

PS:#11,内层覆铜不一要用split,目前我都用阳片,方便又快捷

网友:
受益非浅呀

网友:
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