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对车载音响中常用的带响度的四声道数字控制音频处理芯片熟悉?

楼主(2009-05-14):
    那位对车载音响中常用的带响度的四声道数字控制音频处理芯片熟悉?

如图所示:是网上搜的一个芯片参考电路

    在拆解车载音响的壳子后里面一般都有一颗类似功能的芯片

目前有个地方不清楚的是:

在实际的电路中,如箭头所示的那个输入管脚,一般都要经一些电路反馈回主芯片
图示的那个是音量控制作用的,反馈给主芯片的模拟输入端,一般是做那些方面的操作?是通过这个反馈,进行实时i2c去驱动控制数字控制音频处理芯片?

楼主:
    经那个音量输入管脚引走的走线,经过一些电路,引导到一个电压比较器
    电压比较器的输出再给主控制芯片的

    图是抓的在进行FM 与U盘读mp3的时候输出波形

网友:
    跟TP2314一样,整个通道分两部分:1,声道切换. 2,音量,响度,EQ.   18,17 PIN是L边两部分的偶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