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网格覆铜的好处和推荐大小?

楼主(2009-05-14):
如题~~

网友(2021-08-06):
热风枪取东西时 受热不容易起皮   在低电压中经常使用

网友:
    好处不知道,但是网孔的尺寸是电路信号的波长1/10,好像

网友:
    散热的话,做散热焊盘就可以了,没有必要的话就不需要全部做网格铜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