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绿油盖孔和塞孔的问题

楼主(2009-05-14):
大家好,我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厂家给我制板的时候,把我的bga器件部分的过孔都是按照塞孔处理的,就是把过孔内部用绿油塞住,但是过孔的焊盘还露在外面(两面都露在外面),不知道这样会不会影响焊接,造成短路,
    还有一种操作叫做过孔盖油,就是把阻焊开窗删除,不让过孔的焊盘露出来。
    bga器件下面的过孔到底要采用哪一种呢?
    请教大家了,我只是了解了这么多,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请大家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BGA下面的过孔最好把开窗删除并塞孔,如有测试孔,建议BGA 正面的过孔开窗比过孔大4MIL,底面过孔可以比过孔的焊盘大。一般生产厂家不管客户有没有要求塞孔,BGA处的过孔开窗都会删除并作塞孔制作。除非客户特别要求不允许这样做。

网友:
如果可以塞孔最好不过,一般BGA 下 采取塞孔盖油墨
对于BGA 下过孔上铅锡 一般比较少,除非客户要求。

网友(2010-10-08):
bga下塞绿油基于什么考虑?

网友:
防止通过过孔冒锡引起短路

网友(2011-03-04):
怎么和我理解的不太一样。。。。
板厂一般有塞油和盖油两种说法,但共同点是都会将表面焊盘做处理,用绿油盖住。
塞油是指先将孔堵住,再印油,盖油一般是指由于孔大于0。75MM,无法塞住,只能直接印 油,所以盖油会存在漏的现象,而塞油则不会。

网友(2011-04-12):
    BGA下默认过孔铺绿油的

网友(2011-12-05):
    之前的公司是盖绿油,没出过问题。

网友:
    我们采用树脂添塞

网友(2012-12-15):
    盖孔就是表面刷平 和板子其他面一样平 那个用小刀刮一下就知道了 塞就是完全灌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