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入DXF文件出措问题

楼主(2009-05-14):
3金币
导入DXF文件时出错,具体见附件,原因是什么,有没有专门放置这些层信息的文件,该放置到那里?

网友:
dxf.rar (129.24 KB, 下载次数: 68) 这个我弄的你看看

楼主:
高手们那里去了啊

网友:
看看你的dxf文档,是不是那个文件有问题,同时传上来看看

网友:
我估计是你的dxf文档不规范啊,或者版本的问题

网友:
DXF问题,一个层面都抓不到。

网友:
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全部删除,随便填个名字进去。就OK了。
因为那是你以前的层面设置,本身是个空的。按照上面的重建个新的。

网友:
把这个圈圈里的内容全部删除,随便填个名字进去。就OK了。
因为那是你以前的层面设置,本身是个空的。按照上面的重建个新的。

网友:
好像Layer conversion file的路径错了,“F://”?应该是单“/“的吧

网友:
我是不勾的

网友:
更新结构就要勾选这二项啊

楼主:
感谢大家伙的帮助啊,好像按照大家的说法修改还是不行啊
现在主要不出来对应转换层的信息啊,导出时是可以出现可以选择的层面啊
Layer conversion file是系统自己命名的啊,就是导入DXF文件的路径,只是后缀不同啊

网友:
1.試試修改dxf文件名字,如 0517top.dxf     123.dxf
如果不行,就試試方法2

2. 開始->所有程式->CADopia->CADopia IntelliCAD4
打開allegro自帶的cad軟件,打開DXF文件,另存一個dxf名字,再重新導入allegro看看

网友:
把DXF文件传上来看看,一般是DXF文件的问题

楼主:
附上结构文件,大家帮忙看看,解决了重奖啊

网友:
大哥啊,你这个是dwg文件,不是dxf。你要在autocad打开这个文件,再save as成dxf文件。单改后缀是不行的。

网友:
重新转成2004的格式存盘就行了

楼主:
你们转换后可以吗,我转换后有也不行啊

网友:
我这有了
我用cad打开,另存为.dxf就可以导到allegro里了

楼主:
我的为什么还是不行呢?不出来对应的层啊

网友:
1.你的板子的stackup设置了吗
2.如果设置了,可以新建subclasses,map就可以了

网友:
你那个好像是dwg格式文件呢
还是另存最好了

网友:
呵呵
你是自己骗自已啊
那不是DXF哦
是DWG文档
12.dxf.DWG

楼主:
同时感谢大家,特别感谢hunanwuxi 的提醒

网友:
请结构修改DXF文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