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Lynx] 请问Hyperlynx是否可以用于高频PCB板的仿真?

楼主(2009-05-14):
    本人正在学习HYperlynx仿真软件,心中老是有个疑问:Hyperlynx针对的是高速电路,我将来可能用到的是对高频PCB板的仿真(大概在几百兆赫兹左右),那这个软件是否可以对高频PCB进行仿真呢?是不是还有专门针对高频PCB的仿真软件呢?

网友A:
    几百MHz的电路在现在已不能算是高速了,事实上hyperlynx是可以胜任这类PCB的。至于数GHz的高频电路,我个人更倾向于是用field solver比较强的软件来做,譬如CST

网友:
    不要将High Speed和High Frequency两个不同的概念混淆。Hyperlynx 不能用于High Freqency 仿真分析。
    多说了你也不懂。按你的理解程度和你简单提一下,High Speed为Digital,它只关心信号的传输,而且理论上传输链路上增益为1。High Frequency关心Amplify等,增益为NdB。前者核心为Time Domain,后者为Frequency Domain。

网友(点评):
作为SI设计,不是可能将只看Time Domain或Frequency Domain,通常要结合起来研究的

网友:
    楼上的言语还是比较犀利的,不过所言极是。
LZ最好还是搞清楚概念

网友:
    支持gogoin的说法

网友:
    同意GOGOIN的说法

楼主:
    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要对射频pcb板进行仿真的话,Hyperlynx并不是合适的选择

网友:
那请问Hyperlynx支持HIGH SPEED 能到多少?还有1G 2.5G 3.125G ..... 都用什么来做SI?

网友:
    这个问题直接问mentor比较好,他们最晓得自己的工具在什么频率范围内的仿真结果是可信的。

    GHz以上的最好使用场仿真软件。

网友:
    Hyperlynx只是信号完整性,射频的一般用ADS

网友(2009-07-27):
    看来要补的太多了

网友(2009-08-28):
    可以进行GHz的仿真。

网友(2010-12-02):
    借着楼主的楼,问下各位,如果我想做10Gb/s速率的差分串行信号仿真,最好是用什么软件呢?

网友(2011-03-15):
    借问:高频和高速电路在实际画板时改如何对他进行区分呢?可否按模拟和数字电路标准区分啊?

网友:
gogoin 再详细说一下吧

网友(2011-05-31):
gogoin说得很在理,射频900MHz,1200MHz,1800MHz,1900MHz,2.4GHz,5.8GHz,比较喜欢用ADS

网友(2011-08-21):
ads拿来做si也是很不错的~~~~~~

网友(2012-06-13):
3楼所言及是,高速和高频是两种不同概念,我以前是分不清楚了,High Speed和High Frequency可以说一个在digital领域,一个在anlog领域,所以很多不一样

网友B(2012-09-28):
请问,6G以上的仿真最好用什么软件?

网友:
    要讲清楚是板级的,还是电路级还是芯片级的,仿真软件很多的。

网友:
    学习了,gogoin讲的很hao !!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6G以上的仿真最好用什么软件?

    现在很多软件都支持serdes仿真.而对于6G以上的高速仿真软件个人觉得还是有些差异的,下面是我的一些想法,大家有其他想法可以跟帖啊!!Hspice就不说了.
    mentor:
    很多芯片厂商也在提供mentor的高速serdes仿真套件,如altera等.个人感觉hyperlynx的eldo仿真器有其独特的特点.但我没有去和其他仿真软件结果经过大量数据波形的对比.但个人感觉趋势相差不大.
candence:
candence si也有channel的分析方法,但从实际结果来看,似乎还没有做得比较完善,至少16.3 版本前都没有很好的设置方法,而其对于眼图的分析有点简单.

    上面两款主要还是在IBIS模型的支持力度上更好点,而且从仿真功能看,主要是对链路的解决,没有很好的建模套件以供我们仿真设计人员进行优化.且这两款软件对于serdes的仿真器与正常的仿真器有所区别,因而在实际仿真中我们需要选择正确的仿真方法.

    而其他更专业的仿真软件,如:designer,ads,cst,以及现在的sigrity等应该会有更好的高于6G的仿真解决方案,由于sigrity找不到最新的破解版,不知道其channel这块的能力到了一个什么地步了.下面主要来说说designer和ads.

    designer:目前已经属于ansys旗下,主要偏向时域仿真,由于ansoft的整个解决方案比较完整,因此对于高速serdes的研究也会更精确.目前designer支持主流芯片厂商的高速serdes仿真,最新版本也支持AMI仿真,不过对于AMI与传统的Hspice的波形笔者在前期对比时吻合度也并不是太高,等再仔细研究后准备写一份文档出来.

ads:主要偏向频域这块的仿真,对于SI这块与designer的思路基本类似,也支持主流芯片厂商的serdes仿真,对于AMI的支持力度目前较designer更好些,但最新版由于对于designkit的库文件进行更改,很多厂商都无法做出反应,期待他们进一步改进.

网友(2012-11-02):
    gogoin正解!高速电路板与高速线是两个概念,很多人是混淆的!

网友:
    确实啊,不是一个概念

网友(2015-01-23):
    不错,学习了,那请问板级仿真有那些,用什么软件?如EMI,ESD仿真?频域和时域达到多少才需要仿真?仿真各用什么软件?

网友(2015-05-15):
有高人出摸,学习了

网友(2015-07-11):
好高深的样子!菜鸟学习ing

网友(2016-05-19):
引用 网友A:
几百MHz的电路在现在已不能算是高速了,事实上hyperlynx是可以胜任这类PCB的。至于数GHz的高频电路,我个人 ...

    求资料

网友:
求仿真资料

网友C:
求高手指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高手指导

    求指导

网友(2018-06-14):
可以,10G以内比较早准的

网友:
几百兆不算高频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