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一下工作原理

楼主(2009-05-14):
帮忙分析一下以下电路的工作原理:

网友:
这个要分析哪个部分,不要全部都贴上来

网友:
看了下第一个电路图
一个LED驱动电路
只要知道IC的引脚功能不复杂了

网友:
就两个DC TO DC
电源部分。。。
没什么好说的
但要一个一个元件来说又懒的写。。。。
楼主多看两眼就默化潜移了

网友(2009-10-21):
一个是LED显示屏的升压电路;另一个就是电源DC/DC的电路了。
消费电子产品,如MP3/MP4、电子词典都很常见的电路。

网友:
是瑞芯微的工作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