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I的Reset复位信号layout有什么注意的地方?

楼主(2009-05-15):
都说PCI卡的复位信号layout要注意一些地方,具体是什么呢?小弟英文不好,SIG的Spe愣是没看明白...请哪位大侠赐教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下!没有人帮忙吗?

网友:
我也有画过PCI卡,觉得复位信号好像没有什么要求。我画的是卫星产品,不知道你是画的那一类

楼主:
我也不清楚,只是最近要画PCI的板子,在网上查了下资料~很多帖子都说要注意那个复位信号延时。但具体却没有说。还有的说在PCI-SIG的Spc有,但我却没有找到~呵呵,毕竟小弟英文不好,普通的datasheet还可以,那么长的一篇东东看着都眼晕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注意和其他信号线的距离!防止干扰复位信号

楼主:
距离?那应该控制在多少呢?

不过考虑延时的因素吗?比如像clk一定得走2.5ich...

网友:
    一定要注意间距,最少在0.5MM已上,不要靠近其它线,窜扰会复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般你的复位线号是在最外面的,他的长度相对地址数据来说已经长了,所以我很少给它做延时处理

 时钟线号是要处理的

网友(2009-09-17):
    PCI板卡我也做过几块,用的PLX桥,RST信号没有特殊处理,间距8mil与其它的线,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