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总线问题,谢谢

楼主(2009-05-15):
我只能画横的或者竖的总线,斜的画不了,在options改过grids了,还是不行。多谢指教!

网友:
按住Shift键画线

楼主:
多谢,多谢。这个东西整了老半天了。

网友(2011-07-08):
SHIFT起点的时候就要按这个,不然还是没法画任意角度,我用16.3是这样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