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下怎么查看每个元件的

楼主(2009-05-15):
比如线路图上有很多电阻,电容,

电阻的名字可能是R11,R12,R13,................
电容的名字可能是c11,c12,c13...............

我在用allegro看的时候,想让它显示出Top面上所有元件对应线路图上的R11,C11等。

怎么调可以把它调出来呢?

网友:
Display-->Color/Visibility
Group: Components
Ref Des: 勾選

楼主:
非常感谢,调出来了,但问题是,这个ref des 太大了,比远见大几倍,我如果打印的话,全都叠在了一起,请问该怎样把字体调小点呢。

Thank you again.

楼主:
非常感谢,调出来了,但问题是,这个ref des 太大了,比元件大几倍,我如果打印的话,全都叠在了一起,请问该怎样把字体调小点呢。

Thank you again.

楼主:
text blk: 是指的什么呢??

可不可以教下具体怎么调, 谢谢啦!

网友:
text blk: 指的是字型號碼
1. 先查詢現在的字型是幾號
2. 再去text table編輯一個符合要求的字型大小
3. 用chang的指令將要變更的文字改成需求的字型大小的號碼
或是在text table直接在現在字型號碼的資料上, 直接修改成你要的大小

楼主:
非常感谢,已经调整好了。

楼主:
发现个新问题,我只选择了
Ref Des 所对应的 display top, 没有勾选 display bottom

理论上应该是只有top 层的元件显示出来,但发现一小部分位于bottom层的元件也显示了出来。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网友:
不太清楚耶
試著將database check一下
或是查一下其相關資料是什麼

网友:
应该是不小心change到了bootom层
楼上的你干嘛要打繁体,看起来费劲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抱歉, 造成困擾, 但是我們是使用繁體的

楼主:
繁体我看的很习惯阿 , 几千年繁体了,突然被几个鸟人改成简体,反而失去了原意。

我感觉是没有对齐,ref des和 components 没有对齐。 但不知道该怎样改,而且莫名其妙的多出很多三角形,不晓得是不是标示极性用的。

请看下图:

新增Microsoft Word

网友:
估计是台资的,只有台资才用繁体

楼主:
看懂就好,管它啥体 。
如果使用英文,大家交流就更加有困難了。

网友:
圖有看到了, 不過不太清楚狀, 如果可以, 把檔案傳過來幫忙看看.

网友:
看着着急!╮(╯▽╰)╭  觉得你change的时候出问题了,只是change字体的大小就可以了,看你是否将字体change到其他层了

楼主:
#18 旅客

不是change出了問題。 在做change action之前,就已經是這樣啦, change之後,只是字體變小了。

#17  ymf2529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detail and patient explains.

网友:
    word文档可以直接简体与繁体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