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卡上IC电源引脚的去耦电容如何选择呢?

楼主(2009-05-15):
网上说去耦电容的帖子很多,每家的说法都不尽相同。小弟刚入门,看得是一头雾水,甚至把IC去耦和IC电源引脚的去耦是不是同一个意思都搞混了~

     目前的理解是:从电路来说,总是存在驱动的源和被驱动的负载。如果负载电容比较大,驱动电路要把电容充电、放电,才能完成信号的跳变,在上升沿比较陡峭的时候,电流比较大,这样驱动的电流就会吸收很大的电源电流,由于电路中的电感,电阻(特别是芯片管脚上的电感,会产生反弹),这种电流相对于正常情况来说实际上就是一种噪声,会影响前级的正常工作。这就是耦合。去藕电容就是起到一个电池的作用,满足驱动电路电流的变化,避免相互间的耦合干扰。

    PCL卡工作一般都是采用主板上PCI的时钟吧,PCI最高的工作频率是33MHz。那这个工作频率和去耦电容选择有什么关系呢?有的话,如何去选呢?选多大?选什么类型的电容?

    还有个数的选择,假设我用的IC有10个电源引脚,那又应该用多少个去耦电容呢?

    请不要简单地说选择几个0.1uF之类的,最好能给个计算过程或者公式什么的。论坛里的新人应该不止我一个,大侠们给我们新人上上课吧!小弟在这里说声“谢谢"!

楼主:
没有高手肯解答一下吗?自己顶下~!

网友:
去耦最基本简单的理解有两种,一是起到储能的作用,一是起到降低电源分配系统阻抗。前者起到提高电源对负载电流快速变化的响应;后者是因为电容对于交流信号体现出低阻抗特性,因此加上电容相当于降低了电源的交流阻抗。
确定所需去耦电容量有两种方法。一,理由电源驱动的负载计算(没考虑ESR,ESL,不精确);二,利用目标阻抗来计算。
对每一个电源PIN去耦那是最好的,不过一般会考虑到成本等,个数不一定,只要达到电压要求就OK了。
-----------------------------------
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网友:
PCI板卡的电源一般就用个0.1带0.01UF就行了

网友(2009-09-17):
    其实 不焊电容 区别也不大的,我们很多板子上小电容基本不焊的,工作也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