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你们的信号线过孔用多大?

楼主(2009-05-15):
我用0.7mm/0.4mm的过孔,板厂反应说孔太小了,成品率会降低,郁闷哦。不知道你们一般用多大的过孔?

网友:
我用0.635mm/0.381mm(即是25mil/15mil)...

比你那个还小,没有成品率的问题啊!~

现在PCB工艺比较成熟了,一般线宽5mil已经比较成熟,3mil国内目前也可以做,但是厂家也说工艺不能控制得很好~我个人常用8mil~
过孔5mil(盲孔4mil)也比较成熟,但是过孔做得越小越贵,而且这么小通常要做激光孔了~
一般10mil的话对成本影响不太大,机械孔也可以做了~

楼主:
我的线宽一般最小是0.2mm,老大还说太细了。

网友:
一般来说信号线宽小点带来的串扰、干扰等等问题也会小点~

0.2mm差不多是8mil了~ 我个人觉得一般信号线走8mil~12mil较好吧~当然总线、差分线、电源/地线等就另当别论了~

网友:
8mil的信号线不算细吧。
过孔的最小孔径与板厚在生产上有一定联系吧,不是有厚径比(板厚与最小孔径)这一参数吗,一般是5至8。

网友:
崩溃
  这样的做板厂。不会是人工钻吧。

网友:
我走的最小的信号线就是7.874MIL。过孔最小的走的是20MIL/12MIL。也没有什么问题呀,可能是你们那个厂不行吧

网友:
过孔一般0.7112/0.4572    线宽最小0.1778

楼主:
我想可能是公司为了节约成本,找的一个 相对比较便宜而工艺水平不怎么样的制板厂吧

网友:
我的信号线最细是0.2毫米 过孔内径是0.5毫米, 外径是0.3毫米 比这个小都可以做的 想下手机是什么样的就知道了哦

网友:
    明白了一些东西

网友:
    我用到的最小也就8mil     平常都是用12mi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