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一个持续高电平(5V),让扬声器持续响1小时,如何实现

楼主(2009-05-15):
来一个持续高电平(5V),让扬声器持续响1小时,如何实现(不能用单片机),望高手们支招,越详细越好。

我是这样想的:5V高电平给555定时器,让555定时器产生一个周期为360ms的脉冲信号,再经过4个CD4017分频,得到周期为3600s(1小时)的脉冲信号,然后就不知道该怎么弄了,这个脉冲又不能直接给扬声器。。。应该还要经过什么电路吧

网友:
是扬声器还是蜂鸣器,蜂鸣器用一个三极管驱动就好了

楼主:
蜂鸣器功率太小,声音不大。用的是扬声器,关键是怎么延时1小时

网友:
为什么不用一个时间继电器呢?

楼主:
时间继电器是工控设备,我需要用电路实现的

网友:
不妨再加一个RS触发器吧,可以直接用与非门搭,接着这样的电路就是只有一次的1小时。也可以加上人工复位。

楼主:
问题已解决,用了4个555组成4个单稳触发器,再经过一个或门,最后到多谐振荡器就OK了

网友:
    问题已解决,用了4个555组成4个单稳触发器,再经过一个或门,最后到多谐振荡器就OK了
引用 网友A:

用兩個 556 會不會好一些

网友(2009-07-24):
    555+4017+音乐IC+三极管+喇叭

网友:
    我也是过来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