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问题

楼主(2009-05-15):
1.模拟地和数字地一般是分开布局,可要是模拟也有低频高频部分,是不是模拟地高频部分和数字电路部分布在一起?
2。高频电路的多点接地在pcb上是怎么表现的?pcb对外不是只有唯一的电源地吗?
请指教

网友:
1、模拟地高频部分和数字电路部最好不要搞在一起,你可以选择在2个地之间加个0欧姆的电阻

2、所谓多点接地你可以去网络查下EMC、EMI的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