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查哪里还有飞线?

楼主(2009-05-15):
一个板子基本布完线了
请问下有没有什么命令可以检查哪里还有没有布的飞线呀?
肉眼找太劳神而且不准确,怕有遗漏
谢谢了

网友:
DRC检查就会检查飞线,如果有的话,会显示有没布通的网络。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把网络飞线改成红色!然后把所有层都关掉,看有红色的地方就是没有连线!

网友:
最快的方法就是!把网络飞线改成红色!然后把所有层都关掉,看有红色的地方就是没有连线!
引用 网友A:

论坛里有过类似问题:https://www.eda365.com/viewthread.php?tid=19496&page=1#pid156928

网友:
关闭所有画线及标识的层,就流下飞线层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