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源保护电路

楼主(2009-05-15):
小弟求一电源保护电路,就是不要求电源在过压的时候可以工作只要求不烧坏芯片,当初想法是加一个稳压二极管,可是考虑额定功率的时候,觉得不行,
        电源基本工作是电压3.3V,正常工作时电流会达到4A左右,开关电源我们是买的,电源保护的目的是防止别人插错,要求保护电压在10V一下就好,就是说10V之内,芯片不会被烧坏,大侠们能不能指教一下,如果可以弄一个成本便宜,简单的方法来完成电源保护,小弟不胜感激

楼主:
自己顶一下,方便高手看看

网友:
那你加一个功放,做一级电源检测好了,对输入电源进行采样,如果过压就复位单板,或者关闭电源芯片。不过环路参数要选择迟滞的,要不容易震荡。

楼主:
谢谢版主,回答,我在考虑的时候,也是选择的比较器,那功放代替也行,但是感觉好像是时间有点问题,就是说当比较,关闭电源之后,很有可能,里面的芯片已经烧坏掉了,不过最近查了一下器件,发现,3.6V稳压管,没有大功率的,压敏电阻,TVS管好像最小是在5V以上,也不知道这些资料对不对,希望朋友们多给一些意见

网友:
那么你可以用一个稳压管,
压敏电阻和TVS主要是防止电路浪涌,打雷保护作用的。

楼主:
稳压管功率太小,瞬间就会被击穿,因为电流太大,而且前面不可能有电阻限压,因为负载太小,3.3V,3A多,所以很麻烦。不过我考虑,以TVS管+稳压管并联使用,因为,TVS管反应快,加个快速保险丝,不知道行不行,希望保险丝速度能快点

网友:
简单一点就用保险丝串联一个稳压管(或者TVS压敏电阻之类)
电压升高稳压管电流增大,保险丝熔断(或者用可恢复的)

复杂一点向你推荐一个芯片HT70XXA
http://www.alldatasheet.com/data ... /HOLTEK/HT70XX.html
用上面的芯片控制一个三极管或者MOSFET实现关断控制

具体电路就不画了
人比较懒~

楼主:
谢谢,加芯片应该是不行的,成本考虑

网友(2009-07-16):
大家看看我画的这个图,当VCC高于3.6V时,三极管输出高电平,MOS截止达到保护的目的.

实际调试的时候改变R88与R66的比例,可以调整保护电压,R90,R1取合适的值使得电路处于最佳状态
 11# haip

网友:
鉴定完毕不稳定,可能会出现微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