铺铜后保存再打开,出现的不是铺好铜的样子

楼主(2009-05-15):
请问:铺铜后保存再打开,出现的不是铺好铜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谢谢!

网友:
无模命令"PO"

楼主:
能不能让它一打开就是铺好铜的样子?

网友:
这样的好处就是省空间,省系统资源

楼主:
怎样让它一打开就是铺好铜的样子?

网友:
到TOOL _DRATI 正常显示哪里打钩

楼主:
在哪选啊?
怎么没看到

网友:
是啊,没有啊

网友:
不能实现,再次打开时用pour manager命令在flood和plane connet栏重新灌铜即可。

网友:
不同楼上,应用pour manager下的HATCH,恢复灌铜

网友:
PADS就是这样的。

其实不用重新Flood或者Hatch。
点View——Nets,弹出对话框后再点确定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顶你,确实可以,不知道这和Hatch有什么区别,是否正规操作,还望高手解答?

网友:
11楼说的用法瞒好的

网友:
补充下
按照11楼的办法
建议用 hatch  ,这才能保持最原始的
用flood的话可能会有问题
例如之前铺好后删掉一些自己不想要的铜
但是用flood的话会把它重新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