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JIMMY一个问题

楼主(2009-05-16):
pads2005是否可以直接打开protelL文件?

网友:
protel 可以打开pads 的,先转成.asc

网友:
PADS2005 有一个可以转换的工具,先转换就可以打开了

网友:
不能直接打开。

先将protel的PCB另存为protel4.0格式的PCB文件,然后用PADS自带的转换工具进行转换后方可直接打开

转换软件下载地址:https://www.eda365.com/thread-4462-1-1.html

楼主:
呵呵,多谢各位了

网友:
不能直接打开。

先将protel的PCB另存为protel4.0格式的PCB文件,然后用PADS自带的转换工具进行转换后方可直接打开

转换软件下载地址:https://www.eda365.com/thread-4462-1-1.html
引用 网友A:

还有另一种方法
  DDB格式。直接用PADSTRANSLATORS 转成PADS的PC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