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敷铜和管脚连上

楼主(2009-05-16):
是同一个net的,敷好以后,可以和走线连上,但是不能和pin连上

网友:
你的铺铜还没有net属性;
菜单shape->select shape命令(或者点击箭头状的那个按钮),然后鼠标点击你要设的铜区,在右边选择对应的PIN的net属性(如图2中的Vcc18mem),这样就可以把铜和pin连接起来了

网友:
其实可以在铺铜的时候就设置铜的net属性,在打开命令还没开始画之前,也是在同样的地方设置net,点击上图Vcc18mem(这是我的一个铜块的net)右边的按钮选择你所需的net,然后再画铜区,就ok啦!

楼主:
谢谢楼上,我设了net的,开始用的动态铜就连不上,变成静态的就可以了

楼主:
我发现点了箭头状的那个按钮后还可以修改形状,太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