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个过孔不能放在焊盘上?

楼主(2009-05-16):
我为c47左面的焊盘人为地添加了一个属于同一网络的过孔,把设计规则中same net的选项全都改为了0,打开DRC后,这个过孔无论如何都没法放到c47左面的焊盘上,关闭DRC后倒是可以,请问在DRC打开的情况下如何才能把这个过孔放在焊盘上?

网友:
    可能其他规则还有限制,比如body to body,不知是否正确?

楼主:
经试验,还要把via和drill的距离设为0,才能在DRC打开时放置这个过孔,哪位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
    我有试过,不用啊,只要把same net改成0就可以啦
    你是不是有哪里限啦?
    不过这软件也怪,我这电脑也经常有问题,但是在另一台电电脑上同样的设置又不会现,晕到!!!

网友:
    在 Pad Entry Rules 规则中有一个Via at SMD规则必须设定。
不知道是否是这个问题,不妨试试

网友:
    在STEUP —CLERANCE RELES  —DFAULT RULES—SAME NET所有的都写上为 0就OK了

网友:
    5楼正解

楼主:
    在STEUP —CLERANCE RELES  —DFAULT RULES—SAME NET所有的都写上为 0就OK了
引用 网友A:

这个没用,我试过了,看书上说,这个选项只针对pads router有效。

网友:
    五楼方法不行,六楼才可以

网友:
    SAME NET里面SMD与VIA对应的设置为0就可以了

网友:
    通孔要放在PAD上。是个错误。

网友:
    快捷键DRO,然后怎么放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