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pture 里面生成netlist的问题请教

楼主(2009-05-16):
如果一个原理图有多个page,怎么才能只针对某个page生成netlist而不是整个design呢
我用的版本是15.7,总是生成整个netlist
thx

网友:
假使每页原理图之间的net没有太大关联的话,可以试试将你需要的那一页直接copy到一个新生成的线路中,那样就可以导一页的netlist。纯属建议,我没这样做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