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把GRID设成0啦,可是铺铜时还是显示网格状的铺铜,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楼主(2009-05-16):
我已经把GRID设成0啦,可是铺铜时还是显示网格状的铺铜,请问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应该看一看你是设置的什么grid,应该设置hatch grid,同时设置灌铜的线宽大于hatch grid。

网友:
如图1,Preferences对话框中的Grid标签。
如图2,右键"Select Anything","Shift+左键"选中整个铺铜外框后,"Ctrl+Q"弹出铺铜属性对话框。
如图3,是按图1和图2的设置铺铜以后的效果。线和线的间距为10,而线宽只有4,所以会出现网格。
如果要消除这里的网格,可将线宽设置成10或者更大,或将线间距设置成4或者更小。
上面只是举例说明,我的设置一般是线间距10,线宽10。(单位Mil)

网友:
:3楼说得好详细呀,呵呵,谢谢啦

网友:
感觉有些小板铺大块时
网状的铜更好点
不容易受热变形

网友:
感觉有些小板铺大块时
网状的铜更好点
不容易受热变形
引用 网友A:

还可以省点金子。

网友(2009-10-16):
不错的解释。学习了。

网友:
感觉有些小板铺大块时
网状的铜更好点
不容易受热变形
引用 网友A:
同感,铺铜太大了,过炉时会变形的

网友(2009-12-11):
此贴应该加精 终于解决一个困扰很长时间的问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画的板都是实心的也没变形,而且板子都比较大

网友(2010-06-07):
    三楼解决了我的问题,真是太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