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何时需要设置Drill pairs?

楼主(2009-05-16):
    是不是有盲孔,埋孔时就需要设置,而只有通孔时就不需要设置?

楼主:
再请问:在过孔的设置中也有类似的选项,这2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吗?

网友:
    如果是通孔的话也可以设置为 start  layer
                                           top
                                         end   layer
                                           bottom

网友:
    如果是通孔的话也可以设置为 start  layer
                                               top
                                         end   layer
                                               bottom
引用 网友A:
    说得很对呀

网友:
    设置了Drill pairs,可打出来的孔还是通孔是为什么呢?

网友:
    你的过孔类型也要设置,用快捷键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