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空进来看看

楼主(2009-05-16):
说说自己对画板的看法,打个比方,画板就想玩游戏一样,试着想下电路产生的各种干扰就是敌人,要想进办法把敌人给制服,这样画板就会很有乐趣,看到很多网友说画板是很枯燥的工作,个人看法不一样,要找到自己的一套方法,这样就轻松多了

网友:
坦白的说,布局和走线都不是很好

网友:
不错!顶一个!
我就觉得画板像在玩游戏,但是不能只停留在画板的水平上。。。

网友:
局真的没有布好,象你这样的板拿出去别人一看就知道你是个新手。

网友:
虽然说线是走得瞒整齐的,是不错,
滤波电容全放在一堆,没有起到滤波的效果:
U10应该是整块板的供电器,+5V就是从这里而来,但是你的线走得跟别的线是一样的宽度。至少要30MILE。
电流的流向也处理得不是很好,象C25C26完全可以话在一块。电流先进C25再进C26没有必要走那么多的弯路了。
还有板子这么大,完全可以不在BOTTOM层走线,而且尽量不要在主芯片里面走线。

网友:
只有走线可以评论下,其它的都不好,应该没有人指导过,楼上说的不错,不过为什么要做这么大的板子呢,可以小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