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Sigrity] CADENCE 仿真sigwave 中一个波形的含义

楼主(2009-05-16):
在sigwave 中出现同一个管脚两个波形信号, 如下图中有 DESIGN INP2 G3 , DESIGN INP2 G3i , 两个波形, 请问这两个信号有什么区别. 谢谢 !!

网友A:
一个是pad上的(后缀“i”),一个是pin上的

楼主:
谢谢!  这两个信号有的时候差别还很大.

网友:
这就是package和bondwire带来的影响

网友:
pad与pin具体有什么不同,代表什么?

楼主:
pad 是在晶园上,pin在封装后的芯片上,所以一般看到的那个金属脚,就是pin,与pin相连的晶园部分就是pad,看不到^_^!

从别出看的!!

网友(2009-07-08):
PAD长度应该算内部绑定的长度了吧.可以这么理解吗.

网友B(2010-02-03):
一个是pad上的(后缀“i”),一个是pin上的
引用 网友A:

    那请问,一般是看pad上的还是pin上的呢?那个比较准确?

网友(2010-11-25):
回复 网友B:

同问这个问题,哪个结果更真实呢?还有一个buffdly的是什么呢?

网友:
一般来说看pin,因为可以和测试作比对;但是有时候碰到pin上信号不太好,可以参考pad的波形最后做判决。
btw:buffdly是buffer delay,用来做时序分析

网友(2011-04-19):
一个die上的,一个pin上的

网友(2011-06-27):
一般来说  有延迟的

网友:
我终于知道了。。。。一直很困惑

网友(2012-08-06):
I===考虑IBIS 模型中的PACKAGE影响

网友(2012-12-27):
引用 网友B:
那请问,一般是看pad上的还是pin上的呢?那个比较准确?

一般看pin上的波形

网友:
    一点也看不懂

网友(2014-10-10):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pad上的(后缀“i”),一个是pin上的

是不是反了啊,貌似pad处是没有i的,pin处是有后缀“i”的

网友(2021-11-25):
十年后的我遇到相同问题,哈哈,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