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里调用IP核问题

楼主(2009-05-17):
请问在ISE里如何调用Xilinx的IP核?
我想在自己设计的模块里调用Xilinx的FIFO核,但是不知道怎么操作和设置;
请高手给点提示,非常感谢!
(我的ISE版本是10.1)

楼主:
哎,每次发求助帖都没人回,不过我自己搞会了,哈哈!

网友(2011-03-03):
那是不是总结一下让大家一起分享,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会在ise里面创建工程吗 会在工程里面添加.v文件吗,那么在添加.v的时候你选择的文件类型换程IP核不就行了么~

网友:
ipcore有几个文件,一个是ngc网表,一个是verilog或vhdl的声明文件,把这两个加入到你的工程里面就可以调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