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统计折线长度的命令呀?

楼主(2009-05-17):
一根折线从A到B
是折线
有没有统计从A到B长度的命令呀?
还是要一段一段的加起来算呀
谢谢
用的是DXP

网友:
因手上没DXP软件,不太清楚是否有这个功能,不过在AD中是有的,下面是不同情况时的操作。
1.在布线过程中按Shift+G可以显示从开始布线到预布线长度信息。
2.选中要已布完的要量测长度的线,在Report菜单栏中有一项测量选择的长度(快捷键是R S,具体什么选项忘了)。
3.在PCB面板里的Nets选项里会显示整个Nets的布线长度。

网友:
99se没有,dxp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