拼板

楼主(2009-05-17):
PADS中怎么样才能把几块不同的板拼到一起呢?听说要是这样的话打样时只收一块板的钱,是这样吗?请赐教!!!

网友:
打样的钱好像是根据整板的尺寸和精度来决定,如果大板上有大面积的区域是要挖掉的,或工艺边占的面积很大,就可以把这些要去掉的区域用来放其它小板了。

网友:
做板要看面积*层数来算钱
但是开板有基本的开板费
你要是连在一起画了
这样就省了一次板费
你看下两块板那里容易接连在一起
就画个二维线表示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