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DX进来看看嘛,急啊!!!

楼主(2009-05-18):
为什么都是GND网络铺铜后,VERIFY DESING时却说有开路
 但是像这样连线后,就不会有啦,这是为什么呢,请高手指点!!!谢谢各位啦!!!(不用置疑它是否是同一个网络哈,那是决对没有问题的.呵呵!!!)

网友:
可能是你这一块的铜皮是独立的,没有跟别的连在一块,而你把GND线连上后正好把那独立的一块跟别的连在了一起。

楼主:
没有哦,这块铜是与GND连在一起的哦
现帮忙看看哈

网友:
软件BUG
拉两跟线连在一起就好了

楼主:
楼上的意思是?

网友:
连接性检查要灌铜后才检查方有效。

楼主:
灌铜后还是一样的报错

网友:
软件版本问题,2007.01有这个问题,升到02版就不会提示了

网友:
铺铜格设置一下,过孔没放在格点上.移动一下过孔.

网友:
右键,FILETER,将SWITCH VIA这一项取消,然后灌铜完再检查,就OK了

网友:
右键,FILETER,将SWITCH VIA这一项取消,然后灌铜完再检查,就OK了
我这样操作后还是有问题的.

网友:
jimmy还有什么新招,也说说吧

网友:
这是软件本身的问题,我也碰到过,要用线连一下。